楼主(2006-07-26):
我刚安装的GX Developer 8,点新建输入型号后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不知何因,请大家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遇见过,感谢分享!你在安装的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在安装过程中软件提示讯息有没有打勾?

楼主:
中文版的,安装时什么勾都没有打。

网友B:
我装了两台电脑没遇到你的这种情况...

网友C:
我经常安装这个玩意,应该是你在安装时功能选项选错了,也就是上面两位说的打钩,勾上了就只能察看,不能新建和修改。

楼主:
谢谢关注,安装时什么勾都没有打。只输入了注册码570-986818410,按说明安装的。

网友D:
你的是不是计算机系统 的问题,我都安装了几百台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E:
怪啊,我也是一样的情况阿

网友F:
请把GX7先卸掉,然后再安装GX8,安装时请关其它应用程序.

网友G:
我实在不知道是哈原因,要是知道一定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