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1托4的困惑?

楼主(2006-07-26):
各位大侠请教一件事,用一台160KW软启动1托4,用PLC控制转换,其中2台160KW,1台75KW,1台55KW。问题是:这软启动启动的时间是怎么控制的,160KW和55KW启动时间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我原来用过一台软启拖动三台电机,不过是同功率的.我想你设启动时间时按大功率的设,小功率的肯定能满足.

楼主:
小的电机不会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