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上位机的连接

楼主(2006-07-26):
我想用电脑的DB9口连接CP1H的RS32口用modbus协议进行数据通讯.读出PLC
的数据寄存器(D1000~D1299)、内部辅助继电器(1200.00~1200.15,1201.00~1201.15)的值.
请问PLC那边要做哪些什么设置呢?

设置com口
设置DM.以及A区的一些数据(手册上记载)

就可以了吗?

我设置了前面两项后,发觉com口的灯还是不亮,说明数据没有发 出来.请问,还要怎么设置呢?是不是还要设置DIP-SW,还是还要设置一些程序呢?

网友A:
查一查通讯线,plc型号设置

网友B:
谁告诉你用MODBUS协议可以读CP1H的数据?
应该用HOSTLINK协议才可以读取PLC内部的数据。

楼主:
不会那么残酷吧.不可以读数据,那MODBUS通讯协议用来也没什么用啊,只能读别人的数据,那怎么进行的双工通讯啊?

另外HOSTLINK哪里有协议格式的资料下载吗?

请各位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C(2006-12-01):
Hostlink是公开的协议,OMRON编程手册上就有,与MODBUS一样公开,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D:
我有一个cp1h-x40dt-d,用打印机线就可以了,在下载一个usb驱动程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