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关于PLC的模拟信号(4~20mA或0~5V等)输入与控制很是困惑,望哪位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接一个AD模块,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读入字软元件中,然后用比较的方法就可去控制别的...

网友B:
是啊,如果想先进一点也可以采用PID指令啊

网友A:
闭环系统才用PID的...

网友C:
A/D模块只是将电压或电流转换为数字量;

网友D:
关于PLC的模拟信号好象是4~20mA或0~10V。
简单的说就是用A/D模块将模拟量4~20mA或0~10V转换成数字大小,三菱的好象是0-4000,4mA对应0,20mA对应4000(电压一样),再经过比较计算,送到D/A上将数字变成相应的电压和电流去控制设备。不知道俺说的对不,你能理解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闭环系统才用PID的...

网友F:
5楼说大体上是对的,只是那个4000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他的应该是对的哦!

网友G(2006-12-21):
4000就是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位数为12位(2的12次方=4096)的情况下的最大值了

网友H:
详细请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这本手册

网友I:
其实不复杂 顶6楼的 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说的好清楚
FX2N-4AD 手册自己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