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现场的GE PLC 的 IC693CPU374_BD (双冗余的),检修时断电(断电前一切正常),送电后“OK"和”run“灯闪烁不停是什么故障呀?把内存清除、复位后还是不能排除这一现象,编程电缆也连接不上,到底cpu出了什么故障了?

网友A:
楼上的 大虾  请教你一下 那个 GE  FANUC 90-30  的编程电缆可以在那里可以买的到

楼主:
编程电缆找GE代理商销售商都可以买到……

网友B(2006-09-28):
我公司可以买到GE 全系列自动化产品,请联系javafath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