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PC/PPI 电缆有芯片和没有芯片有什么区别?
芯片起的是什么作用?
QQ:375312032

网友A:
PC/PPI电缆实际上是RS232-RS485转换器,没有芯片,几根电线是转换不了的。

网友B:
主板的芯片我还比较了解一些!

网友C:
没有芯片只能用于9.6KB 波特率的PLC 工作不稳定.容易烧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