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各位同行:
           三菱plc(FX2N)与HITECH触摸屏连接后想用PC监控PLC,而PLC仅有一个通讯口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三菱的GOT通信口是透明的,不知你的那种是否有透明功能...
或另加一个FX2N-422-BD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FX2N-232BD直接与电脑连上就行了;

网友A:
他已经有一根422编程线了,换成232后还得向你买一根232通信线,呵呵...

楼主:
老兄,请教一下,我不明白  “三菱的GOT通信口是透明的,不知你的那种是否有透明功能...”是什么意思?能不增加器件仅改编程线解决问题吗?我用的PLC是FX2N-6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