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
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负载转矩增大,过高的负载转矩就会使电机堵转!生产中,为了充分利用电机变频器输出在64hz(额定1480rpm,50hz)。一旦堵转,停机时间就会很长,损失惨重!对这样的负载变频器在设置参数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abb acs600)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楼主:
没想到对这个话题都不感兴趣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定在64HZ啊?如果是64HZ的话,那么电机的转矩也就下降了啊,但是如果此时能保证电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那么就没有事.对于参数设置我……

网友B:
它的正常电流是多大?速度是多大?如果不是频繁的可以将电机电流参数设置大一些,启动时就不会出现堵转情况了

楼主:
感谢你们的发言,负载转矩波动很大,不能保证负载转矩高于电机最大转矩会发生的可能!
上次就是在堵转之后将堵转电流设在2倍额定电流(额定980A),还是起动不了,没敢再试了!只好疏通!
     是不是堵转电流值还可以设高些,电机的最大转矩可以大致的计算吗?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其实是传动方法的问题。是技术问题。

要想把你的问题搞清,说明白,必须要知道你的现有条件和工艺要求,才好讨论。其实,你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讨论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交流传动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问题,也是经验和能力的问题。因为这属于超常规的传动技术应用,比如想过载(短时)运行,但又要保证安全。不是吗?

介绍以下参数:电机的额定功率?变频器的允许连续工作的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好吗?

楼主:
呵呵,没想到版主也在!额定功率1000KW,额定电流980A,电压690V,变频器的连续工作电流还要查,但是应该在980A以上的!不带速度反馈!
我们先不讨论低压侧空开和高压的继保!

楼主:
在工作中能遇到这样的运行情况,这是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但又很现实的问题!还好事故平均是半年发生一次!对ABB ACS600不是很熟,但对调速系统来说,我想当负载转矩很高时(高于额定电流)变频器是不会自动把64hz的运行频率降低的!这样的话变频器是升高电源频率,还是让转速随着负载变化?哎,太多疑问了!明天再去查查参数
请大家赐教!

网友C:
很好,问题的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楼主的系统采用的ABB的变频器,是ACS-600。这就比较遗憾了,因为它不是矢量控制特性的变频器。那么就楼主的问题,采用V/F控制,能保证调速过程的转矩可控行吗?为什么?

此帖封精、置顶讨论,把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我们应用工程师的责任。呵呵,有感兴趣的吗?快快发言!

网友C:
再问一下:这个1MW的电机其负载是什么?能说明吗?

网友A:
3相380V电机的最大转矩=1.8----2.5*9550*额定功率/额定转速,但是不知道适用与你那种不......由于你的变频器不是矢量的,所以提高转矩的方法就是把频率降到50以内,但是低于50太多转速就会太小,堵转的机会就比较大,所以弄到50最合适.为什么这样说,50以内变频器为恒转矩输出.50以上变频器为恒功率输出而且转矩会下降基本呈线形.但是在64的时候虽然转矩下降但是由于转速提升效果说不定与50差不多,但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变频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我也遇到你的烦恼

网友E:
先问一下,99组里的额定频率设的是多少?是64HZ吗?

楼主:
对大家的关注表示感谢!我相信ABB的DTC在50HZ以下能有不错的表现!在64HZ,七八百安运行的负载变频器一般能够起动(不知道电机是否完全停下)!但是弱磁了的控制策略而且遇到这样的负载就要好好研究了!电机在55HZ(dcs的给定速度值)电机的平均电流也就是500A左右,不会超过800A!但是产量提高电机转速也会提高,负载转矩也是增大的!

楼主:
谢谢十二楼的朋友,转速是由DCS计算给定的,产量加大电机转速一定升高的。在64hz下运行的电机最大转矩我大致算了一下,最大转矩=2倍额定转矩,最大转矩对应的电流应该在1.5倍额定电流!呵呵我在64HZ下运行的最最大电流也就是1000A平均电流800A,堵转的几率应该是很小的!
     大家来讨论啊!

楼主:
变频器的参数是老外设定,也是老外调试的,调试的频率也是在50以上!版主说矢量的可以在弱磁情况下能够提升转矩,那是怎样做到的能说说不!英语水平太有限原始的ABB资料只能摆样子!电机也是ABB的!

网友E:
再问一下,电机本身的输出转矩能否满足在64HZ时的负载要求,如果不能那么用什么变频也不行。

如果满足的话,那么可以将99组中电机的额定频率设为64HZ,这样的话超过64HZ才是恒功率调节,64HZ以下属于恒转矩调节。(同时也要将99组电机额定速度变为64HZ时的速度)

网友F:
把VF曲线设定

网友C:
讨论得不够热烈。能发表个人看法的太少了。其实,这种讨论是很有实际应用意义的。

楼主提出的问题,采用V/F控制,在电机的大约1.3倍额定转速以上,过载是否可行?过载2倍额定转矩是否可行?

我记得在前面的发言中我说过,这个问题行与否,不取决于变频器,而是取决于电机的能力。如果这个系统是ABB公司设计的,那么还是有可能的。因为,ABB公司既是变频器的制造商,也是电机的制造商。他们既然提出这样的指标,就应该能达到。

但是,如果提速不是原设计指标,而是你们后来想追加的指标,那么这个追加的2倍额定转矩和64Hz的参数是不是可以出来,就是个问号了。

很有意思,我最近观察了对ABB的电机做过载实验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此有些感想。ABB给出的技术参数,他标定电机为2.5倍过载能力,那么,实验结果是在电机的额定转速以下(50赫兹),5赫兹以上。没有问题,不论是V/F(ABB称之为标量控制)还是DTC(直接转矩控制)都可以实现。但是超过50赫兹以后,这种过载能力急剧衰减,随着弱磁的深入,不但不可过载,反而达不到标定功率了。为此针对这一特性,特别咨询了一下电机制造设计的资深人士,回答是肯定的。一般设计电机,过载倍数就是考虑额定转速以下,超过额定转速通常不允许过载。哦,原来如此。那么作为应用系统的人来说,也不要违反此“原则”为好了。

另外,V/F控制方式对电机转矩只能观测无法限制,高速运转,转矩不可控也是个问题呀。只能听之任之其过载报故障、保护停车了。这也是很危险的。

网友G:
我对你用的变频器也不是很熟,如果你的变频器有自动提升转矩的功能,把电流限制设大一些,应该可以解决堵转问题(前提是变频器有足够的功率余量)

楼主:
谢谢ZLJ侠的提议,我要考虑一两天在给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从前都没这样做过!
对这调速系统是那家公司设计的我还要问问我们老大,但我很怀疑不是ABB的。
按照版主的指点,确定在64HZ下的负载转矩与电机最大转矩就真的很有必要了!
其实我对ACS600的实际参数显示也很疑惑,没什么在64HZ下电流都有额定值了
但它显示的功率和转矩值都只有80%左右!

网友H:
低压的ACS600有矢量控制模式,但高压的就不清楚了。楼主可以查一下是不是有矢量控制和标量控制的设置,有的话可用矢量控制摸式最好了,不过要把相应的参数设置好

楼主:
讨论了这么些天,先谢谢大侠们给予的指点,特别更正了我过高的估计了弱磁后电机的能力!对电机来说在弱磁阶段堵转的电机,希望可以在对变频器设置适合的参数后再次起动,基频以下发挥电机所应有的最大转矩!本是想通过参数设置或者编个小程序来杜绝这一现象,编程会不会比更改参数表现的要好些呢?试了才知道。

网友D:
大家好
变频器在不使用减诉机时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它在低转速状态下工作

网友I:
在这里我好象只有学习的份.谢谢大家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