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26):
在房子里   有的插座插上去会跳闸    有的不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插上去就跳的那个可能短路了。

网友B:
三种原因:短路,漏电,过载.

网友C:
如果带漏电的,请检查故障插座的零线吧.

网友D:
是不是接地当零线用了

楼主(2006-09-10):
那是电线漏电   还是电器漏电啊

网友E:
是电线漏电,如果是电气漏电,插到别的插座上也会跳闸。
建议:如果是三孔插座,打开看一下是不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如果是调换过来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