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6):
我公司欲装一条总长为216M的气管(0.8Mpa2寸),而且拐的弯也很多,我想采用宝狮50*3.9耐压为1.5Mpa的PVC管就方便多了,不知是否可以,管内温度最高是80度,在短距离我用过,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管内是压缩空气)

网友A:
是可以的,不过以后维修的机会很多,只要是气的压力比水的压力大很多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pvc管的维修率会随着时间而增加

网友D:
用PP-R管吧,温度高一点。

网友E:
用质量好点的,不然以后要被搞死,我厂里有个人就这么弄的,然后人就辞职了,弄的我现在晕的很

网友F:
兄弟要慎重,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就象楼上说的要用质量好一点的啊,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真的会很麻烦啊,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何种现象?接头冲开?爆管?请问用过的朋友回答一下,谢了,我目前用的是市面上最好的管(宝狮)

网友G:
现在不要剩这点点东东!~
  不然以后要搞死你!~
     它那东西,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你就等着受罪吧!~建议你最好还是不要用!~~

网友G:
忘说一声!~pvc管是用胶水的!~要是起的压力大的话!~~~~~~~~~~~~~~~~~~自己想想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试一下,必竟这样做对我和老板都有是一件好事,我可以从中学到倒底这样做行不行,二个老板这样也省了不少,万一不行的话,拆下来的旧管以后还可以用(接头切掉)

网友H:
现在省钱 以后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