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有哪位兄弟知道无尘室湿度过高,应该怎样降下来.现在我厂里无尘室湿度一直过高,都没人够搞定~~~~~~~~~~有哪位大虾能帮帮忙,小弟先就此先谢过了!!!拜托

网友A:
加温,排气.

楼主:
那么加温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设备比较合适呢???

网友B:
买个空调算了,不是有这个功能的吗

网友C: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无尘室本来都有空调系统的,那么你要从空调系统着手了,把你的空调风道清理和滤网更换一下,温度方面要控制好了,然后你的空调系统是不是正常,比如说制冷量是不是能满足你的需要,你用仪器测一下落尘量,有没有超标啊,其他的原因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网友D:
抽湿机吧老弟。

网友A:
也有专门的空气干燥机.

网友E:
根据净化室的面积选择除湿机,我们公司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加了除湿机后湿度正常,我们现在的净化室的空调是恒温恒湿的,不会再出现温湿度问题。

网友F:
用除湿机

网友G:
简单  用恒温恒湿空调搞定

网友H(2007-03-11):
空调系统不是有抽湿功能吗 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