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用DSP编程控制变频。

我定频的时候要把脉冲变宽,就要调调制度M,那么如何计算。?

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谢谢。

楼主:
也就是说,
我最终要实现变频的时候变压,现在不考虑变频的时候变压,只想在定频的时候升压,也就是我可以一个调制波的周期内把脉冲的宽度变大,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改调制度M(正弦波峰值与载波峰值之比),如果是的话怎么改?有没有M和电压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