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电动机绝缘降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高温,和气体腐蚀.电动机的绝缘会降低.

网友B:
还有对于敞开式的电机还有粉尘也会造成绝缘降低

网友C:
高温,和气体腐蚀.电动机的绝缘会降低

网友D:
应该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运行期间绝缘降低,可能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温度过高和气体腐蚀(这个应该是相对于开启式电动机吧)
另外一种是在停用期间绝缘降低,可能原因是受潮或线圈表面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