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我有台美国卡特柴油机发电30分钟自动停机.急需解决!!!!!!!

网友A:
先检查你可以检查的地方:
是否是水温过高?
是否是负荷过高?
是否是机油压力过底?
然后你的柴油机是什么控制的?要是电脑控制的,是否是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B:
看油管是否有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