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进口ABB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5.5KW,4极.空载运转2个小时的时间没问题.带离心风机运转就过载,换另一台同型号的电机就没问题了.这台电机是去年从除尘器上面因故障拆下来的,当时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人员的变动直到现在也没有修理.昨天拆开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电机前端盖轴承室有点大,会是这个原因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有线圈短路?

网友B:
如果是在正常运行电机出显的故障,应是匝间短路,你可以测一下三相空载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不过没时间了.因为我上夜班,白班的同事把定子拿出去重新绕电机了.等两天看结果吧!凑巧的是昨天晚上,一台砂轮机,不能连续磨件,时间长了就转不动了,而且温度很高,只能休息一会儿在工作,会不会也是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C:
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D:
匝间短路

网友E:
应该是电流问题

网友F:
电流问题是一定的。主要分析过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匝间短路不排除;轴承室如果大多了,平衡稍有不好,保不准将来扫膛。

网友G:
应该是匝间短路吧.可用钳形表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H:
电机有没有杂音    如果轴承或轴承室有问题了应该或多或少的有点杂音.电机过热应该是电机过流.你可以用电流表测量一下.

网友I:
也许这个电机设计的时候,转距倍速就不够,笼型电机的转距倍数与导条的形状有关, 高宽比约大,越好, 太窄 了,也不行,呵呵

网友J(2006-08-29):
应该是匝间短路,我公司有一3相变压器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最后切认也是匝间短路

网友K:
转子.定子.间隙大了会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L(2010-05-30):
经常跳闸,不是什么轴承之类的机械故障。线圈的闸间短路造成的。楼主是胡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