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装了gx-developer,但是不能创建新工程,说是工程初始化失败。
写了工程名之后就说是工程不能打开。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急!!!!!!

网友A:
可能买到坏的了...
嘿嘿...
你安装成监视版了...
知道了吧

楼主:
没有啊,没有选中监控的,人家装的都没问题的啊

网友B:
在你安装软件时,其中有一步选择监控,别打上钩就行了,你再重装一次,注意那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我的网站下一个重新装一下吧

你是好心人啊...

网友D:
你不是不装成可监视版本啊
还有选型号选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