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本单位有一台三相整流子电动机,主要参数如下:
型号:JZS2  52-3    7.5KW   380V   17.7A     50HZ     2650转/分
      次级  28V  3.5A    出品号:966557302
      现因电机已坏,想改成变频器调速,
    更换成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现想就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7.5KW的2极电机代替,不知是否妥当?
    据说三相整流子电机的功率因数较高,那么换成普通电机是否需将功率增大?使用的负载为恒转矩负载.
    谢谢您的讨论.

网友A:
根据M=9550*P/N,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电机功率和转速相同时,则可以替代.也就时说,换成7.5KW的电机,则转速不能超过2650转.
   是这样吗?大侠们请发表意见.

网友B:
方案没有问题。但是用普通电机,采用变频器调速,我提出质疑。这个普通电机的绝缘等级符合变频调速要求吗?是否强迫冷却?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是我做,我会选择变频电机(ABB中国工厂生产的即可),价格一点都不贵,主要是安全。

不要以为变频器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功率因数低,这是认识误区,采用名家的变频器,功率因数都在95%以上。过去的可控硅直流调速时代,轻载时功率因数比较低,现在已经是交流的IGBT时代了。功率因数不成问题。

网友A:
国产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价格在1000元左右,斑主能否告ABB的大约多少银子!

网友B:
推荐你一个结构方案,西门子的MM440+ABB电机。
ABB电机,7.5kW的,不会超过2000元。1000元出头吧。用着放心。在元件上,我劝你不要省钱,好的质量就有高的可靠性。如果有批量,再考虑成本嘛。单台设备省的那几个钱,没太大的意思。

网友C:
不愧是版主!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