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各位大哥:小弟请教,高低电压是以什么来区分的,定义是什么,还请知道的人给小弟帮助啊,是不是交流1200以下。直流1500以下是低压电对不对啊

网友A:
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者;
低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及以下者。

网友B:
各个行业中的高压低压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比如医疗设备中,国标(GB9706.1-1995)对其的定义
高电压  high voltage
任何超过1000V交流或1500V直流或1500V峰值的电压。

安全特低电压  safety extra-low voltage(SELV)
在用安全特低电压变压器或等效隔离程度的装置与供电网隔离,当变压器或变换器由额定供电电压供电时,在不接地的回路中导体间交流电压不超过25V或直流电压不超过60V标称值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者;
低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及以下者。
电气作业安规上是这样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