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今天帮别人修一个台灯,里面是电子镇流器起辉日光灯的,其中电子镇流器输出端无电压,我知道好象经过整流后是高频电压,我用的是数字表,可是也不该一点电压也没有啊,最后我查了电路板,发现有个二极管给击穿了,最后我换了个,同时也换了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都是新的,最后还是不亮,大家哪位高手接触过这东西,希望给点意见,我还能从哪查起,还能做什么,都哪地方最容易坏,在线等高手回复。

网友A:
电容短路

网友B: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如二楼所说,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

网友E:
涤纶电容损坏.常见有682j.8200pf等等

网友F:
直接给换了吧!又便宜,省事呀

网友G:
除了电感和三极管,还有就是电容啦,换了电容不行的话,查下线路有没有问题啰!

网友H:
换一个电容先看下!

楼主:
我查了电容没问题的,测量了电阻,好象有几个不通了,可能是烧坏了,我还了个阻值比较接近的,可是还是不行,晕

网友I:
我试过量到镇流器对地!

网友J:
电子镇流器最大故障点,1、输出管,2、输出电容。你仔细查查,应该能找到问题。注意不要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这样易使数字表瞬间被高压损坏。

网友K:
两个灯丝之间的6800pf电容器耐压不够而击穿。换630V以上耐压的CBB电容器。

网友K(2006-09-07):
电子镇流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