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如何用PLC实现外部可调定时器

网友A:
有些plc不是就有这个功能的,omron的就有,两个旋转开关

网友B:
小型机上一般都有1~2个模拟定时器,需多个可加一个文本显示器;

网友C:
三菱有试教定时器,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些plc不是就有这个功能的,omron的就有,两个旋转开关
这些旋钮,作少量的调整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