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7):
电流互感器 问题
                   500\5A 电流互感器 电阻为10欧 在进线加个250伏 4-6欧的电阻
能出什么效果??//

网友A:
你自已有没有试一下呢?

楼主:
搞错了  是1欧的 或还小  可以加1欧吗?

网友B:
互感器和电表都是感性元件,加电阻的作用应不是很理想

网友C:
你想偷电吧,加后电流会变小,在二次侧,就如同你把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导线的电阻人为的加大,导致计量或测量值比实际值降低很大,而且这种偷电的方法一般情况很难查出,有经验的供电部门的计量所是不会用配电设备厂家配计量部分的二次线的.

网友C:
更为严重的是互感器的容量可能不够导致铁心发热严重,可能..........

网友D:
人间正道是仓桑。

楼主:
其实是某下属公司利大  搞小其他的
30日加班用电焊机试了一天 没有效果
 跟领导说了大话.怎么办?  把 互感器拿外边500/5 变成5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