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最近公司要用触摸屏,可拿不定主意是用西门子,pro-face还是三菱的,让小弟我拿主意,可我并不太熟悉每个公司的产品。所以在此请教各位高手,以上三个公司触摸屏都有哪些优劣。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Pro-face公司GP2000/3000系列和 ST系列的触摸屏是性价极高的产品! 我特别喜欢GP2000/3000系列, 这些产品很方便地采用MPI和Ethernet与Siemens S7 PLC连接!GP-Pro软件比较容易学习, 而且Pro-face公司可以免费教用户使用.信不信由你!

网友B:
可以使用PROFACE触摸屏,好用。
http://www.lanyangauto.com/
021-51082175-205 陈先生

网友C:
西门子TP27系列的也不错啊

网友D:
我个人觉得PRO-FAVCE的比较好用些,它的组态软件很容易学会,而且与西门子的PLC很容易的通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进行模拟运行,必须将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才可以模拟.

网友A:
支持hp3025的说法! Pro-face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进行模拟运行. 与它的诸多优点相比, 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网友E:
与300通讯 感觉显示滞后长

网友F:
在软件上模拟很重要吗?!台湾产的那几个垃圾牌子到是可以模拟,性能很烂!PROFACE的GP2000/3000系列是非常优秀的,三凌的可以。人机没必要用SIEMENS的,但PLC还是SIEMENS的300/400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