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最近公司要用触摸屏,可拿不定主意是用西门子,pro-face还是三菱的,让小弟我拿主意,可我并不太熟悉每个公司的产品。所以在此请教各位高手,以上三个公司触摸屏都有哪些优劣。

网友A:
毫无疑问proface的是最好的,可是缺点是proface不做PLC,所以无法系统化的提供FA产品,但是无论从价钱还是功能上都非常出色
西门子显然是比较贵的,功能不比proface的好,反映也很慢,但是如果有西门子的PLC尤其是你打算用profibus的时候选西门子的比较合适
三菱的HMI是不怎么样的,质量很好,但是功能没有上面两家强
但是三菱的PLC比西门子的便宜,你要是系统化的话选三菱也不错
所以三家都很好,就看你需要什么了

网友B:
呵呵;
这三个品牌的人机都还不错;
看你选的PLC品牌,PLC用三菱就选三菱吧,价格也不高;
SIEMENS的PLC最好配SIEMENS的人机;

网友C:
施耐德
A-B
迪吉特
富士
西门子
台达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威纶
以上都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拿不定主意就每个品牌都买一个,回去玩玩就知道了...    -_-!

网友E:
上面的都是专家的意见,我赞同,从我个人感觉:三菱最容易上手,但功能方面是在不是proface的对手。
三菱的触摸屏我连手册都没看就可以修改画面了,很容易。proface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但要实现这些功能,上手就要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