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漏电开关问题

楼主(2006-07-28):
今天遇到了个小问题,由于小生没什么技术和经验,各位师傅请教,指点  谢谢!
我们公司是做扬声器和受话器的,  就是生产音膜的那机器!
有两太老式的 连在一起接了个保护开关,此开关平凡的跳,间隔时长时段!
电路检查没发现什么漏电情况!不知何故!我认为这不是直接漏电造成的,如果那样的话
开关跳了后,是推不上去的!请师傅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问题!

楼主:
一排有好几组的  都是2台机器接个  保护开关!
其它都正常,所以我 认为 应该不会是电压问题吧!
开始我也考虑到这个,还换了个新的变压器(220/5V),原因是机器的电源插座
导线有点发热!

网友B:
说清楚点。

楼主:
今天遇到了个小问题,由于小生没什么技术和经验,各位师傅请教,指点  谢谢!
我们公司是做扬声器和受话器的,  就是生产音膜的那机器!
有两太老式的 连在一起接了个保护开关,此开关平凡的跳,间隔时长时段!
电路检查没发现什么漏电情况!不知何故!我认为这不是直接漏电造成的,如果那样的话
开关跳了后,是推不上去的!请师傅们指点  谢谢!
一排有好几组的  都是2台机器接个  保护开关!
其它都正常,所以我 认为 应该不会是电压问题吧!
开始我也考虑到这个,还换了个新的变压器(220/5V),原因是机器的电源插座
导线有点发热!!但是还是没有排除 故障!!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电路有要短路或者断路
或者有些地方的线老化,打火的现象。

网友D:
把故障开关换成空气开关试试,如果没事了,证明有微漏电,这个难查,只有更新线路及设备了.

网友E:
是不是过载啦?

网友F:
建议你先换个开关试试!~
 别的线路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漏电的话!~开关是推不上去的啦!~

网友G:
可以用兆欧表摇一下,看看相间电阻和对地的电阻不就明白了!

网友H:
连接设备的电源线细不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