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那位大哥又全部的指令带说明是干什么用的,我刚用PLC指令很多没见过
顺便问一下
mov k8,k2Y0
这个K2是2*4,还是2*8阿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你下载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看,很简单的.三菱自动化网有下

网友C:
你就理解成2*4吧。

网友D:
这是个四进制...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看一下软元件使用情况列表就清楚了...
这类指令有数据量的使用限制,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嘿嘿...

网友E:
K1Y0              Y0~Y3;
K2Y0              Y0~Y7;
K4Y0               Y0~Y17;

网友F(2006-09-11):
MOV是功能指令的其中一个,估计也是刚开始学功能指令要学的第一个指令吧...
MOV K100 D10 其中的K100是源操作元件 D10是目标操作元件..
MOV是连续执行型 MOV(P)是脉冲执行型
PLC可以处理16位和32位(FX2N型号)
处理数据的元件叫字元件 处理闭合和断开的元件叫位元件 每4个位元件为一组,组成一个单元,如KnM0中,n为单元组数,M0为有位元件组合构成字元件的首元件编号.再如K4M0就表示由M0~~M15组成的16位字元件,最低位是M0,最高位是M15.再如K8M0就表示由M0~~~M31组合成的32位字元件,最高位是M31,最低位是M0.......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帮到你.......................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G:
Y0-Y7其中Y3-ON,其餘均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