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现有一烘箱温度采集系统,烘箱温度使用时大约175度,且维持4小时后关闭。
传感器用的是PT100,温度采集模块用的是西安浐河的CH4000A,7路的,上位机软件用组态王。PT100为三线制,两个B端短接后连到模块的B通道,然后再用导线将模块B和公共C端短接。
   问题就是烘箱上有欧姆龙的温度控制器,带数显的,要以那里的显示温度为基准,我用模块采集在上位机的数据跟烘箱上的数据相差10~20度不等,(一共测量14个烘箱)而且温度差值不是线性变化。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应该软件没问题,模块也没问题,主要是现场,跟干扰和导线应该有关系的吧。另:有一路离模块最近的热电阻,温度居然测出相差30度,其他有30米导线的误差也只有合理的3~4度

   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模块是在常温下与斯菲尔的模块对比下,比较稳定

网友A:
觉得接线有问题,按楼主的接法引线电阻的影响不能消除.三线制PT100接线两个B端一个接模块的B端,另一个接公共端C.不要先在模块B端短接再连到C端.看看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好像两种接法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A:
另:有一路离模块最近的热电阻,温度居然测出相差30度,其他有30米导线的误差也只有合理的3~4度

是不是测温点不同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误差.用双支PT100分别接仪表和模块,看看差多少度

楼主:
是的  测温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