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我在用可控硅模块对水泵电机降压,以提高功率因数,但当电压由400v降低到380 时,电机的电流就开始震荡,且电机运行不稳,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A:
“用可控硅模块对水泵电机降压,以提高功率因数”?请问你具体电路是如何做的?

楼主:
由于采用山东淄博一家的集成三项可控硅模块, 模块内部自带触发电路,触发角大小由PLC给定一固定直流电压值确定。

网友B(2010-05-26):
谐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