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我们单位用的三相四线预付费电子表箱,为什么接触器总是被烧坏....

有好几次是因带两相电被烧坏,请问.在接触器下端带两相电.或两相短路会不会烧坏接触器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避免吗?换个接触器好贵啊,而且也特麻烦~~~

推介个保护装置!!!!!期待中................
意志创造人的完美,成功的代价是不断的忍耐!

网友A:
找出烧坏的原因,对症下药!

楼主:
可是一但有两相电。就会被烧坏。原因是接触器带两相电的时候,会自动断开。但因电表的控制线又给接触器一个信号,导至接触器又吸合。。。。然后又自动断开。

如此的一吸一断。可能是导至接触器坏的原因。

请问有啥办法可以避免~
意志创造人的完美,成功的代价是不断的忍耐!

网友B:
你这是控制线接法有问题

网友C:
重新安装控制线接法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你这是什么表箱还有不能用二相电的

楼主:
伙计们。。。。。。。。你们可能理解错了。控制线。就是由电表控制的。预付费电表里面有电量的话,就会把表上的两个端口合成通路,就会给接触器信号吸合。不管两根控制线怎么倒。控制线只是控制接触器吸合用的。跟倒头没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让接触断开后,不再吸合。。。还有,用两相电,不会把接触器烧坏吗?我知道,在接触器下线可以接个继电器,但进线呢。。。有没有好办法。。。期待。。。。。
意志创造人的完美,成功的代价是不断的忍耐!

楼主:
我再顶起来~~~~~~不相没人理~
意志创造人的完美,成功的代价是不断的忍耐!

楼主:
真失望
没人理我>?难道让我重新发贴吗?
意志创造人的完美,成功的代价是不断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