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7.5千瓦电机应配多大变频器,电机启动后,逐渐降低频率,电压,电流有何关系。

网友A:
7.5kW的电机种类很多。比如12极和2极,这之间有许多的档次呢,你想使用哪种的电机呢?

再有,交流电机改变频率是改变电机的什么指标了?频率和电压是有关系的,和电流有多大的关系呢?

网友B:
关于变频器的选择有个很简单的方式。
1,对于2、4极的电机可以选择同功率的变频器;6极以上的电机最好选择大一到二级功率的变频器;如果你有银子或不太放心,4极电机也可以选大一级。
2、对于线性的稳定的负载和风机泵类负载一般选同级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对于大惯量和周期性变化大的负载需要选大变频器。
以上意见仅做参考。

网友C(2006-10-02):
你的问题太囵囤了。

网友D:
太笼统了

网友E:
看你具体的负载情况,另外与变频器的好坏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