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我在用S7 300编程中自己编写了FC,希望使用内部的临时变量TEMP。
我已经声明了变量:两个布尔变量,一个word变量。前面的布尔变量在程序中可以使用,复制变量名,粘贴,系统自动在变量名前加井号#。可是使用word变量的时候粘贴上的变量是红色的,无效,没法使用。现在只能用全局变量(MW)代替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变量是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如果是用mul—r乘的指令,他需要输入的实数real类型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