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大家好:

     我今天用PLC改一台机器的接制线路(原来己改一台),原来那台的程序结束时忘记写END,今天改这台机器我加了END,但是这台机器运行不正常,所有的动作都出错,把END删除后运行正常!

    请问同志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我这个程序是按原来的继电器电路改过来的!!!!!!!!

网友A:
你用GX写的吧...
写了双重END指令了...

网友B:
不需要另加END指令的

网友C:
FX系列用电脑编的话不需要加END;

网友D:
他门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
嘿嘿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E:
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

网友E:
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有要三菱 FX2N系列PLC的请与我联络(MARYGREAT123@163.COM),数量不多尽快哟。价格绝对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