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保护请教

楼主(2006-07-28):
请教:
       如何使plc在断电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网友A:
装不间断电源,ups

网友B:
PLC已经断电了,那它控制着设备呢?是不是也断了?如果没断,你为什么不用那一路电源呢?
不间断电源是个好办法,加个柴油发电机也可以。

网友C:
呵呵;
PLC断电后可以保持之前的工作状态,但继续工作只能给PLC重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