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3只22KW的电机,分别利用星三角启动,其余8只电机加起为14KW分别直接启动。谢谢!

网友A:
60平差不多了

网友B:
我们有一个75kw的电机,用70平方的线缆

网友C:
95平方的电缆安全些

网友D:
那要看线路的距离,是情况定

网友E:
50已经给算足了!~

网友F:
80个千W,电流应该是160A左右
想想,应该用多大的线?
如果线路短,2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最多三米,电箱接线排到断路器的,至于电源到电箱是客户的事!还要问个问题,那选断路器应选多大啊,多谢!

网友G:
60MM可以了

楼主:
各位朋友看法差异太大,那一平方吃多少电流呢?

网友H:
60的!~大一点好!~

网友I(2006-11-29):
同意用25

网友J:
50平方线。电机如果不是同时起动的话,断路器用200A的就可以了。

网友K:
50的够了,多了浪费,少了危险,

网友L:
应该先算出电流的大小:I=P/1.732*U*0.8(电机的功率因数)
I=152A
一平方的铜线电缆大约能载5-7A的电流
因此30平方的线因该够了但三相电机的导线一般按1.3-1.7的系数考虑
所以因该是50平方的线就够了

网友M: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N:
50吧,因为我刚做的电机75KW的是3X50KVV的电缆。还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O: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按公式和保险系数算,应选择70mm

网友N:
晕吧你,70浪费了,50很 保险了,设计都这样给的,你还怕什么啊?

网友P:
50的恰到好处

网友Q:
6楼的160A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R:
50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