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高手看清楚,现在是△是对应的220V,而Y是380V,我还是不懂,如果是380V的电机,那么它的Y时,线电压是220V,那它写的是△是220V,有的电机是这样写的380/660 △/Y,我能理解,也就是当380时接△,当660时接Y,那我说的220/380 △/Y是什么意思,我是真的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

网友A:
应该是连接的方法
 角形连接与星形连接

网友B:
每个绕组所承受的电压都是220v,当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时220v,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当星形连接时,线电压是380v相当于相电压是220v.

网友C:
我觉得也是。

楼主:
那这么说,这种电机能接220V吗

怎么接这种电机

网友D:
表明定子每相绕组电压为220V。如果电源线电压为220V,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如电源线电压是380V,绕组就接星形。

网友E:
老顾说的是

网友F:
保证每相绕组的电压是220U

网友G:
角型使用220,星型使用380.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每个绕组所承受的电压都是220v,当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时220v,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当星形连接时,线电压是380v相当于相电压是220v.

我见过台湾 维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马达泵浦组合 就是这样的

楼主:
那怎么用这个220V呢

网友I:
加个电容吧.和风扇一样的原理。不过电容要多大就不清楚了。

网友J:
220V时用使用三角型接法,380V时用使用星型接法,这样一相绕组上永远只须承受220V

网友K:
有220V的变频器呀;
单使用220V的时候就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L:
各位高手不知有没有三相都是220V的电机啊!

网友M:
袁泉说的对拉1
它是可以用220V的接法,,也可以用380V的接法拉1
只是220时是三角形接法/380时就得用星形接法呀1
不过可都是用三相哦

网友N:
冒牌电机

网友O:
猪!太简单了

网友P:
狂汗~~~难道不是220V用三角形接线法380V用星形连接吗?难道还有深意在??

网友Q:
同意他的说法
引用 网友B:
每个绕组所承受的电压都是220v,当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时220v,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当星形连接时,线电压是380v相当于相电压是220v.

网友R:
都有道理.

网友S:
如果要用三相220V的话加一个380-220的三相变压器就行。

网友T:
什么样的电动机没有啊,220的电动机是有的

网友U:
不同的电压等级,电机之前该有对应的变压器

网友V: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这种电机能接220V吗

怎么接这种电机
对吗?按常理说一般是相电压是380   有线电压是380V的吗?

网友W(2006-10-09):
接入电压不同接线方式就不同,主要是绕组承受电压,角型使用220,星型使用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