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哪些是主触头,那些是辅助触头,我刚接触电工

楼主(2006-07-28):
如题,恳请各位帮我指明,接触器上的触点我还搞不懂

网友A:
上面4对大的为住触点,其他为辅助触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恳请各位帮我指明,接触器上的触点我还搞不懂

网友C:
主触头可以代替辅助触头,这种没有辅助触头.

网友D:
呵呵!左边三个是主触点,右边一个是辅助触点,请一定不要搞错(因为主和辅的载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E:
这是个中间继电器,用它来说主触头和辅助触头好像^^^

网友F:
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G:
看外型像是3TB系列的交流接触器由于没有具体的型号我只能大致说一下它的上面4组是附助触头一般是两边常开中间两组常闭下面3组是主触头.

网友H:
5楼说的对!

网友I:
最好将型号发上来,这样才能说出哪是主哪是辅!一般主触点载流大,相对触点也大,辅助触点较小,且一般都标有:NO 常开 NC常闭

网友J:
这些才是交流接触器嘛

网友K:
晕,这个东西叫交流接触器是CJ20-16的上面4个小的是辅助触头,用13,14表示常开,21,22表示常闭

网友L(2010-05-27):
辅助触点是挂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