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8):
(三菱PLC)MEDOC编写的用户程序,用其它的三菱PLC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可以打开吗?谢谢了!

网友A:
不可以直接打开,需要把MEDOC文件导入,转换成GPPW文件.

网友A:
还要注意的是,PLC的型号问题,F1/F2的程序GPPW不能转换的!

网友B:
FX的可以导入,但安装软件时需把对应的选项选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