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请问各位,请问三菱fx里面的M8031,M8032这两个辅助继电器的具体功能与用法是什么?尽量详细的
谢谢了

网友A:
8031为非保持区域全部清除,(当M8031  ON时Y.M.S.T.C的内容输出线圈变成OFF  T.C.D的内容变成0但是T,C.D的现在值全部保持住)

M8032则为保持区域全部清楚.(当M8031  ON时Y.M.S.T.C的内容输出线圈变成OFF  T.C.D的内容变成0但是T,C.D的现在值全部保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