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我公司的一个变频器线路板烧了,我们给换了一个新的,型号都对外部接线也对,参数是照原来那个上抄的,是按快速调试中设的,但变频器上就是不显示频率

网友A:
可能是线路接地没有连到!

楼主:
那它不显示故障吗

网友B:
电流、电压等有显示吗?
把那根通讯线检查一下,就是连接到面板上的那根线。

楼主:
电流电压没有显示,面板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可以通过面板改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