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过热继电器和过流继电器是一回事吗?

网友A:
不一样的,过热继电器多用在电机上,如果电机超负载,那么电流就会增大,过热继电器在经过规定的时间,(可以设定).就可以切断电路..而过流继电器,是在电流超过设定值以后,马上就会切断电路,也就是说过热继电器有个延时,而过流继电器则没有,我想,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网友B:
同意2楼的

楼主:
过流继电器,设定值如何定?谢谢,

网友C:
这个在包装盒上应该有说明的吧

网友D:
过热继电器多用在电机上,如果电机超负载,那么电流就会增大,过热继电器在经过规定的时间,(可以设定).就可以切断电路..而过流继电器,是在电流超过设定值以后,马上就会切断电路,也就是说过热继电器有个延时,而过流继电器则没有.

网友E:
过热继电器有个延时,而过流继电器则没有

网友F:
如果说这个区别是对的,那我要问过流继电器是怎么躲过6倍的启动冲击电流的?
我觉得他们使用的电路是不一样的,过热保护使用的电路对冲击电流防护不大的小中型电机.而过流保护多半使用的是有减缓冲击电流的电路如串电阻启动电路等.请高手指教!

网友D:
过流继电器在电机启动过程中是被短路不起作用的!在启动过程结束后再自动投入对电机进行保护。

网友G(2006-09-12):
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什么的

网友H(2010-05-29):
大家都说的不错。不过再补充一点:热继电器用于鼠笼电机的过载保护,过流继电器用于绕线型电机的过载保护,不要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