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我手上有一个安川驱动器开机无故障报警,显示-bb,进入手动开机测试能正反转但很短时间约一分钟停机显示过流,折除电机后还是一样,用电表测量u,v,w 之间有直流电压200多伏,不知那位师傅能指教,就此谢过!

网友A:
什么驱动器?变频???

楼主:
是伺服电机驱动器!!

网友B:
1、有没有连接负载?
2、惯量比是否正确,增益也可能太强。
3、伺服马达故障。驱动器故障。

网友C(2007-10-06):
有没有改参数?也有可能是电机骗码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