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1#手动启动
LD 0.00
OR 200.00
ANDNOT 1.04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3
OUT 200.00
TIM 010 #30
LD TIM010
ANDNOT 20.01
ANDNOT 20.02
ANDNOT TIM000
ANDNOT 210.01
ANDNOT 20.03
SET 20.00
SET 210.00
LD 20.00
AND 210.00
TIM 000 #60
LD TIM000
RSET 210.00
RSET 20.00
ANDNOT 210.00
ANDNOT 20.00
SET 210.01
LD 210.01
DIFU(13) 23.00
LD 23.00
RSET 200.00
2#手动运行
LD 0.02
OR 200.01
ANDNOT 1.04
ANDNOT 200.00
ANDNOT 200.02
ANDNOT 200.03
OUT 200.01
TIM 011 #30
LD TIM011
ANDNOT 20.00
ANDNOT 20.02
ANDNOT TIM001
ANDNOT 210.03
ANDNOT 20.03
SET 20.01
SET 210.02
LD 20.01
AND 210.02
TIM 001 #60
LD TIM001
RSET 20.01
RSET 210.02
ANDNOT 210.02
ANDNOT 20.01
SET 210.03
LD 210.03
DIFU(13) 23.01
LD 23.01
RSET 200.01
3#手动运行
LD 0.04
OR 200.02
ANDNOT 1.04
ANDNOT 200.00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3
OUT 200.02
TIM 012 #30
LD TIM012
ANDNOT 20.00
ANDNOT 20.01
ANDNOT TIM002
ANDNOT 210.05
ANDNOT 20.03
SET 20.02
SET 210.04
LD 20.02
AND 210.04
TIM 002 #60
LD TIM002
RSET 20.02
RSET 210.04
ANDNOT 210.04
ANDNOT 20.02
SET 210.05
LD 210.05
DIFU(13) 23.02
LD 23.02
RSET 200.02
4#手动泵运行
LD 0.06
OR 200.03
ANDNOT 200.00
ANDNOT 200.01
ANDNOT 200.02
OUT 200.03
TIM 013 #30
LD TIM013
ANDNOT 20.00
ANDNOT 20.01
ANDNOT 20.02
ANDNOT 210.07
ANDNOT TIM003
SET 20.03
SET 210.06
LD 20.03
AND 210.06
TIM 003 #60
LD TIM003
RSET 20.03
RSET 210.06
ANDNOT 20.03
ANDNOT 210.06
SET 210.07
LD 210.07
DIFU(13) 23.03
LD 23.03
RSET 200.03
手动停止
LDNOT 0.01
OUTNOT LR0.00
LD LR0.00
OR 220.00
RSET 20.00
RSET 210.00
RSET 210.01
RSET 200.00
LDNOT 0.03
OUTNOT LR0.01
LD LR0.01
OR 220.01
RSET 20.01
RSET 210.02
RSET 210.03
RSET 200.01
LDNOT 0.05
OUTNOT LR0.02
LD LR0.02
OR 220.02
RSET 20.02
RSET 210.04
RSET 210.05
RSET 200.02
LDNOT 0.07
OUTNOT LR0.03
LD LR0.03
OR 220.03
RSET 20.03
RSET 210.06
RSET 210.07
RSET 200.03
LDNOT 1.04
OUTNOT 220.04
LD 220.04
SET 220.00
SET 220.01
SET 220.02
SET 220.03
RSET 11.02
LD 0.00
OR 0.02
OR 0.04
OR 0.06
RSET 220.00
RSET 220.01
RSET 220.02
RSET 220.03

LDNOT 0.08
AND 10.05
LDNOT 1.00
AND 10.01
ORLD
OUT 230.00
LDNOT 0.09
AND 10.06
LDNOT 1.01
AND 10.02
ORLD
OUT 230.01
LDNOT 0.10
AND 10.07
LDNOT 1.02
AND 10.03
ORLD
OUT 230.02
LDNOT 0.11
AND 11.01
LDNOT 1.03
AND 10.04
ORLD
OUT 230.03
LD 230.00
OR 230.01
OR 230.02
OR 230.03
SET 11.02
故障停泵
LD 230.00
RSET 210.00
RSET 210.01
RSET 200.00
RSET 20.00
LD 230.01
RSET 210.02
RSET 210.03
RSET 200.01
RSET 20.01
LD 230.02
RSET 210.04
RSET 210.05
RSET 200.02
RSET 20.02
LD 230.03
RSET 210.06
RSET 210.07
RSET 200.03
RSET 20.03
LD 20.00
OR 20.01
OR 20.02
OR 20.03
OUT 10.00
LD 210.00
OUT 10.01
LD 210.01
OUT 10.05
LD 210.02
OUT 10.02
LD 210.03
OUT 10.06
LD 210.04
OUT 10.03
LD 210.05
OUT 10.07
LD 210.06
OUT 10.04
LD 210.07
OUT 11.01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的就修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