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9):
PLC是CPU 313C-2PtP  本来是通过MPI口与GP2500通讯的  后来MPI口坏掉了 想请教下现在怎么和GP通讯上,还有一个PtP口不知道怎么用 另外加通讯模块 应该怎么加

网友A:
我记得在GP-Pro软件中,与S7-300的通讯协议只有MPI和Ethernet. 没有发现PTP通讯协议!

你的CPU能换成 313C-2 DP吗? 或加一块CP343-1以态网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