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湿气惹的祸!

楼主(2006-07-29):
[]
本厂有两套6RA23控制的生产线,2000年底开始使用,一直都正常.本周一至周四均正常,周四晚上停了12个小时,周五上午再次生产时,发现一台6RA2331的主板根本无显示,再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板的变压器已经烧坏,检查外围电路无异常,正感纳闷.
   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答曰:是否板上有灰尘,是否空气湿度大?
再仔细分析武汉近几日的天气,周四、周五都在下雨,再看配电柜下面的电缆沟,沟里有约2寸深的水。顿时醒悟,周一至周四连续生产柜内可控硅发热,温度很高,周四晚上突然停班,柜内温度下降,又逢空气湿度很大(因天气下雨且配电柜下面的电缆沟内有水),造成6RA23板上结露,而周五生产前通常要先将配电柜送电2小时(此时6RA23的电源板及主板已得电),以至短路造成6RA23的电源板和主板损坏。
   曾记得几年前,我们有时可看到配电柜里面都是结露的,有时还可以看到电路板上长霉,还以为车间漏水却始终未找到漏水的位置,原来都是湿气惹的祸。

楼主:
现在更换电源板后,送电不久,就发现电源变压器发热,启动6RA23后,报F04.
同时更换电源板和主板后即正常.
看来两块板都坏了.
请大侠们讨论可能是哪些地方坏了?

网友A:
我们在隧道施工中是经常遇到此类问题,如果碰到渗水的地方就更加胆寒

网友B:
H侠的帖子很好。夏天高温高湿严重,传动系统的电路最容易出事情。所以要倍加注意呀。“防暑降温”不光是人呀,设备也要。因为设备也和人“一样”了,是智能的,有脑袋(是电脑)。要倍加呵护才是。嘻嘻嘻。

乍一看题目,很惊讶,因为我刚刚让中医号过脉,大夫说我的“湿气”太大,郁闷的呀,怎么应了楼主的题目呢?哈哈哈。

楼主:
想给配电柜安装一小型空调,可又知什么型号的产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