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水泵电缆选择

楼主(2006-07-29):
请问各位大哥:
55KW水泵为星三角启动,电缆设计为3*25+1*16,是否偏小啊,水泵用途是消防水泵,平常不用,火灾时使用。
另外预埋导管应该用多大的啊,假设电缆为两根3*35+1*16。DN70够用吗?

在线等!

楼主:
55KW水泵为星三角启动,电缆设计为3*25+1*16,是否偏小啊,水泵用途是消防水泵,平常不用,火灾时使用。
另外预埋导管应该用多大的啊,假设电缆为两根3*35+1*16。DN70够用吗?

网友A:
短时间还可以。设计标准不允许。够用,两根并行。

网友B:
楼上的说设计标准不允许么?计算的话,电流是103A啊,选35的线够了吧,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考虑啊,请指教

网友C:
保险一点可以用40MM的线

网友D:
选50mm比较安全吧 35mm承受的电流是105安出故障你就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