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6-07-29):
我想知道变频器制动,用载波器与电阻有什么区别,在什么地方要用那种,谢谢

网友A:
不懂可以学!

网友B:
制动电阻一般用于惯性负载较大,启动比较频繁的场合

网友C:
同意!用在比较频繁的场合

网友D:
用于控制精度比较高的地方,惯性较大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