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请问:交流伺服同步电机如果运行方向反了,应怎么改变?与伺服装置的控制方式有关系吗?请高手尽量详细解答!!!!

网友A:
你看一下;要么是伺服的参数设错了;要么就是外部的接线错了.

网友B:
对于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倒电机线是不行的,方法有二,改变伺服外部正反给定,二,内部改变伺服输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