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6-07-30):
小弟刚接触PLC现有一个问题搞不清,关于模拟量运算
在加,减,乘,除时怎样把模拟量给IN,若须转换请问怎样转换

网友A:
模拟量运算就是实数的运算,你想了解模拟量输入的转换,还是模拟量输出的转换?

楼主:
谢谢robertjml的回答,我都想了解,你能否说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1.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入模板将4-20mA电流或0-10VDC电压等, 转化为整数(0--27648)! 由硬件去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 调用标准库中的 FC105, 将该整数折算成对应的物理量, 如压力/温度/流量等.

2.模拟量输出---首先是我们要干的活,调用标准库中的 FC106, 将某些物理量折算成对应的整数(0--27648)!接下来, 模拟量输出模板将把该整数, 转化为4-20mA电流或0-10VDC电压, 从模板的前端联结器输出.

很简单, 我们只要会调用 FC105/FC106就可以应对模拟量处理!

楼主:
robertjml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让我懂得了许多但我没有西门子的标准指令库
不知你有没有,若有能否给我发一个谢谢!

                信箱:hnzls7146@163.com

楼主:
谁有西门子的标准指令库能否给我发一个谢谢!

   信箱:hnzls714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