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网吧今天新接的线 ,380米  25平方的铝线 ,接到大厅里   开65台机子  电压就还有170v
有的电脑就不能用了,开始反复重起动了。急呀。
变压器配电盘电压   3相和零都是224v   50米到一个小车床厂子里后 ,  我是在这个厂的接的线。接的2根   25平方铝,但是厂的线  ,从变压器出来50米 是3根25 零线16的,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厂里   3根线电压   225 v   230 v     217v   其中   217v 的那相我接出去了。225v的是  厂里照明电路用。     230v的没接220v的电器,只有车床用。现在只开了3台车,用电量大概就是全部开车的25%,都是5.5千w的电机。   为什么3相线   从配电房出50米后     3相分别和零量电压,1根高1v   一根高了6v    一根低了7v。   从厂的电闸再走330米  到大厅电压开45台是188 v    66台是170v。   压降也太多了呀。晕   要是车床再都开后我这就应该更低了吧。一台电脑大概是150w左右。
请教高手   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网友A:
线损耗太大啦

网友B:
车床应该是三相都用到了吧

网友C:
重新放线,直接从配电房的配电柜放线.
你接的电源点的接地有问题,而且配电房的电容柜可能根本没有补偿,导致线路电压波动较大,
另床子启动后,(一般都是直接启动,象这种小的功率的机床,)对你的线路影响太大了
最好选择铜导线,损耗会低点 ,但是你的负载也不算太大的,P=150W*66=9.9KW,I=P/1.732*380*0.75,I=20A采用三相四线制情况要好些,如果采用单相就回出现你刚才说的那样,(不管怎样你得从那个车间改线到配电柜里直接取),I=P/220*COS&=60A,你不出现这种情况才怪呢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说法。

楼主:
多谢4楼老大   我买了线了 准备改  3相4线 从配电室接线是不可能了,配电室不允许再加出来的线了。请问下,还需要加大配电室到厂子电闸的线号吗?现在是25平方的。

网友E(2007-11-24):
你应该选铜线的好一些首先一个平方走6个的话你知道导线的长度是380米你可以算出导线的电阻,然后你知道你的电脑总功率你可以的出电流。总的电流你知道了线径你知道了,让后你从厂里的配电柜上引线就行了!最好是把导线的线径选的大一些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