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请教大家关于开水箱电路的问题.
单位的自动电热开水箱由于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烧坏,进行了更换,但发现依然无法使用,测量线圈电压和输出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能吸合.
此外,将其他正常使用的接触器继电器搬过来使用,也无法吸合,有可能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网友A:
有图纸吗,传个上来看看

网友B:
检查水位保护!什么样的开水箱?用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C:
通常,开水箱里不会有时间继电器的,你说的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吧.

如果那个东东坏了,或者水位传感器坏了,接触器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D:
检查一下温控

楼主:
不好意思,错了,应该是中间继电器,请问:水位传感器是在进水箱里吗?怎么知道已经坏了?

网友E:
就是那些控制接触器的东西坏了.如水位开关,温度传感器等.

网友F:
我估计没错的话!~60%是温控坏了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G:
水位控制器在水箱内,由一个浮球控制,防干烧的

网友H:
你仔细检查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元件

网友I:
手动按下接触器,发热管启动了,就是掉相。否,就是发热管也有问题。

网友J(2006-09-09):
温度控制器和水位开关有没有动作信号过来.

网友K:
壞了那麼多元件    你弄對電源電壓了嗎     小心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