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30):
我们公司车间最近总是出现三相电机开机后2个小时左右,电机温度总是有过热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有谁知道的朋友能给予点帮助.谢谢!

网友A:
过载了把!你的机械部分有没有修过!在有问题给我mail!  lihaixiang20@163.com

网友B(2006-08-30):
所有电机吗?检查一下通风散热是否良好,电源电压。

网友C(2006-12-16):
检查电源电压????现在正常动力电压一般不会超过420V,对电机来说都正常.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小马拉大车的情况.

网友D:
如果是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了不是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呢??如果这样又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公司最近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措施是换电机,不知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